液压机的精度如何调整[求教]

楼主(2007-02-01):
液压机怎样测量精度,又如何进行调整

网友(2007-03-20):

什么液压机?

网友:

工作台和滑块的垂直度、平行度的测量和调整

网友:

参照液压机随机带的合格证明书或类似设备的精度检查标准进行检测,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若是四柱液压机,那么四个柱子的预紧可以参照机修手册相关内容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