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A是什么?

楼主(2007-02-01):
  最近看德国人的图纸,发现在材料栏里有V2A这个东西?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是不是不锈纲,还是硬度等级.

楼主:

还有DEVA-Metall, St/PTFE, PVC 这都是啥意思?

网友:

PVC是塑料的一种

网友:

St/PTFE:钢衬聚四氟乙烯
PVC:聚氯乙烯

楼主:

太感谢楼上了.

网友:

V2A:据我记忆V2A是生产ptfe制品的模具用钢,德国牌号。你那是什么图纸?

网友(2008-01-31):
DEVA-Metall, 是在钢板上烧结一层含有固体润滑剂的铜合金或镍合金。是一种耐高温的减磨材料,可以制作成衬套、滑板等(如轮胎模具中的滑板和连铸机滚道中的轴套)。
St/PTFE, 这种材料有二种1、在钢板上高温烧结青铜球粉,再在球粉上(中间有空隙)轧制PTFE(聚四氟乙烯)。2、直接在钢板上粘结PTFE薄皮。可以加工成衬套和滑板。该复合材料在有油的状态下的摩擦系数只有0.02~0.04。
PVC 、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呀,电缆线的外层塑料就是。
需要上面二种材料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FAX:0573-84281723,0-13957346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