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M80螺母专用的12方的扳手,怎样定义尺寸?---[请教]

楼主(2007-02-02):
要设计一个12方的扳手,不知道怎样设置扳手的参数,请教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顶一下
参照M80螺母六方扳手尺寸

网友:

查一下M80螺母通用外型尺寸

网友(2010-08-12):
正12边形,6边 4边的也行啊

网友:
查看国家标准GB/T4390-1995,或DIN133、DIN7444标准,有开口的和梅花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