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曲应力计算,车间做一弯管工装---[求助]

楼主(2007-02-02):
车间做一弯管工装,欲计算工件油管受力.

油管受力示意图如下

已知油管直径外D:12,内d:4,长L:100,单位mm,材料40Cr

该油管欲折成90度,我按照轴的当量弯矩法计算受力:σe=Me/w<=[σ]

Me为弯矩Me=pL/4=0.1p

W为抗弯截面模量167.552mm^3

最终算出P=1641.99N

请问我这样用弯曲应力计算折弯90度的受力是否合适?谢谢

网友:

把管子弯成90度,应该让管子产生塑性变形,应力不应该选用许用应力作为极值,同时为了防备撕裂,考虑最小弯曲半径,是不是应该校核剪切应力.

楼主:

谢谢黑人老兄关注并解答,上午实际测了下需要大概2T的压力,跟算出来的相差太多,我也怀疑计算方法错了。
许用弯曲应力只是刚刚发生弯曲变形的受力,而这里要有很大的塑性变形。但又不知道这一受力情况该怎么计算分析。所以拿到这里来问大家这应该怎么计算。
塑性变形的受力分析应该怎么计算呢?我感觉搞冲压的应该比较清楚吧,大家有知道的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这方面我也没有算过,嘿嘿......因为经常老做强度校核,对许用应力用的多些,按照金属材料来说,当应力超过σs时,应该开始发生塑变了,如果有金属材料书籍可以查阅一下

网友:

这个搞钣金的会容易点,在折弯时有最小折弯半径的,可以参考板材折弯计算方法

网友:

找了个资料,你看一看

网友:

这个是计算用的公式
1式中   δ—屈服应力;
       t—管壁厚度;
       r—管材弯曲半径;
       B—应变刚模数;
       ρ—弯曲中性层曲率半径。
2式中  D—管材外径;
     δ—材料抗弯强度;
       W—抗弯断面系数;
      μ—考虑因摩擦而使弯矩增大的系数

楼主:

先谢谢地瓜大侠!呵呵
最近找了本冲压工艺学,找到了一公式,经验算基本相符。
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压弯力计算公式:
单角自由弯曲:P=0.6(t^2 B σb)/t+r;单角校正弯曲:P=qF
双角自由弯曲:P=0.7(t^2 B σb)/t+r;双角校正弯曲:P=qF
其中:
P:压弯力,公斤力;
B:材料宽度,mm
r:内角弯曲半径,mm
F:压弯件校正部分投影面积,MM^2
q:单位校正压力,公斤力/mm^2
t:材料厚度,mm
q单位校正压力需查表

楼主:

又在网上搜了一下,还真找到了相关资料网址如下:

弯曲力的计算
录入: 151zqh 来源: 日期: 2006-4-23,11:9

,自由弯曲力

F--自由弯曲力

b--凹模口部宽度

h--凹模深度

ω--凹模角

v=tg-1μ--摩擦角

摩擦系数μ=0.10

对于v形件,最大自由弯曲力为:

对于U形件,最大自由弯曲力为:

二,校正弯曲力

板料经自由弯曲阶段后,开始与凸凹模表面全面接触,此时,如果凸模继续下行,零件受到模具挤压继续弯曲,弯曲力急剧增大,称校正弯曲。

F校=A×ρ

式中:

F校--校正弯曲力,[F校]为N;

A--弯曲件校正部分的投影面积,[A]为mm;

ρ--单位校正力,其值见下表。

材料

料厚t/mm<3

t/mm=3-10

材料

料厚t/mm<3

t/mm=3-10

30-40

50-60

25-35号钢

100-120

120-150

黄铜

60-80

80-100

钛合金BT1

160-180

180-210

10-20号钢

80-100

100-120

钛合金BT3

160-200

200-260

三,冲压设备选择

选择冲压设备时,除考虑弯曲模尺寸,模具高度,模具结构和动作配合以外,还考虑弯曲力的大小。选用的大致原则是:

对于自由弯曲:F压机=F自+p

式中 F压机--选用的压力机吨位;

F自--自由弯曲力;

P--有压料板或推件装置的压力,约为自由弯曲力的30~80﹪

对于校正弯曲:F压机≥F校

网友:

真服你们这麽小的也算了再选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