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Proe的三维图转化为CAD的工程图---[请教]

楼主(2007-02-02):
各位大侠小弟新来的..现有一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有一公司个我公司发了一个文件过来是IGS格式的三维图.现在请问有那位大侠教一下小弟怎么把三维图转化为二维的工程土..谢谢了

网友:

将工程图另存为.dwg格式就行了

网友:

打开所要转换的图-新建-绘图
就可以了

楼主:

大哥...你们说的不行啊..对了我是用的Proe野火版的..对了有什么方法能打开啊..要不留一个QQ给我..帮我一下哈...谢谢了

网友:

在Proe里面文件打开列表里面选择IGS文件格式就能打开你的IGS文件了。想要转成二维需要象普通Proe模型一样生成二维工程图,然后再输出成你要的格式比如DWG,或者直接在Proe里面打印。

网友:

说句实在话,这种转换根本就没有必要。PRO-E的二维功能也很强大。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好好学习 机械设计中精通破衣工程图你可以甩掉AUTOCAD!当然LAYER还是用CAD好

网友(2007-04-13):

在2d环境中可以生成autocad格式的图纸

网友(2007-05-16):

呵呵,有人指点以下就知道了,对于初学者 是很重要啊,不过一般的初学者多会到处搜教程的,
除非碰到特难的问题,所以还是得自己多多动手!!

网友(2007-12-23):
在创建二维工程图之后,另存为DWG格式就可以了,只是单位不是毫米的,需要把Proe里面的单位设置成厘米豪千克秒,然后把转化CAD的图放大25.4倍就是1:1的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