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这个斜孔?---[图,请教]

楼主(2007-02-02):
请教高手:如何加工如图纸中打剖面线的斜孔,夹具怎么设计,加工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斜孔所穿过的平面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图纸中有的尺寸未标注,按1:1的比例画的。谢谢!孔的直径为2.6。

楼主:
Re: 请教高手:如何加工这个斜孔?

请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Re: 请教高手:如何加工这个斜孔?

什么材料,尺寸没办法看,毕竟只是图片啊!
普通加工方法好像很难,单件的话还可以考虑试试。

网友:

如果是批量的话,要先制作一个胎具,和你要加工的孔倾斜度要相同

楼主:

是批量生产的,后面还有一个附件是用CAD按1:1的比例画的,没有标注尺寸,材料是铸铝的,我就是想做一个夹具,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天地之间 网友好!

中国制造 网友在去年8月份组织过一个专题讨论--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我参加了那个讨论,并给出了一种工艺方法----角平分线法。
具体在下面链接的第16楼,你看一下是否能用的上。

syw   070203---07.55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16楼
http://bbs.cmiw.cn/forums/2/46782/ShowPost.aspx#46782

楼主:

开门造车老师好!
我觉的这个斜孔加工的工艺也非常的好,只是我的工件上加工的孔的直径是2.6,比较小,不知道您觉的做钻套来加工和用角平分线的原理来加工的话哪一种工艺性方面会更好一点呢?

网友:

拿电火花打吧

网友:

在工具铣上可以加工。

楼主:

请教开门造车老师:产品夹具我已经做好了,还没有做钻套,现在就是加工时钻头在摇晃,不稳定,想请问一下是做钻套好一点还是使用角平分线的方法好一点呢.我的QQ是545556053.谢谢!

网友:

天地之间  网友好!

产品夹具是什么样的,能否发个图上来,也好以图说话。

syw  070207---00.55

网友:

是过润滑油的斜孔吗?
发动机曲轴上都有这类斜孔的,我看他们都是用钻套

网友:

看不清

楼主:

开门造车老师好:
    我本来用PRO/E画了一个夹具立体图的,好象没有保存,现在把转换后夹具的六个视图的图纸传上来,请多指教!谢谢。

楼主:

13楼的网友好,后面还有一个附件123.DWG是可以下载后打开看的,很清晰的。

网友:

天地之间 网友好!

你在14楼处的图看了,明白了个大概。
采用角平分线法最重要有如下点:
1、牺牲铁的材质应与加工件的硬度相当。
2、钻孔时,牺牲铁要固定好,不得晃动。
3、每钻一个孔,牺牲铁要挪一个新的位置。

syw  070207---21.50

网友:

比较先进的方法是购买5轴联动的加工中心,只需做一个简单定位的夹具,靠机床移动加工;
比较通用的方法是购买万能转台,也只需做一个简单定位的夹具,靠手摇万能转台确定角度后加工;
比较累但省钱的方法是,用组合夹具,先用定位板将工件转一个角度定位,再将定位板斜第二个角度,再加工,但需要有经验的老师傅;
比较省钱,但设计画图累的就是按搭组合夹具的方法来设计专用夹具;
注:在无钻套的加工情况下,一定要先用铣刀铣一平面后再钻孔,不然钻头会断的

楼主:

谢谢开门造车老师的指教,等过了年我马上去按角平分线的方法来加工。小胖1202的办法说的也挺实在的,我刚开始做,只能按照第四个方案来做了,设计专用夹具,谢谢大家的指教!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的话,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2012-07-20):
做工装引导加工吧

网友:
机床保证,工装保证。  两种都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