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输出轴的转速进行调节时,能否保证其转矩不变?

楼主(2007-02-02):
在对发动机输出轴的转速进行调节时候,能否保证其转矩不变。相反在保持其转矩变化的时候能否保证其转速不变?

网友:

应该能够实现,现代汽油机供油系统采用电子燃油喷射,柴油机采用调速器调节转速和功率,通过这些系统就可以保证在对发动机输出轴的转速进行调节时候,其转矩不变,主要是调节发动机的输出功率。

网友:

确实是这样,发电机用柴油机上常可看到这样调节。

网友(2007-11-20):
请帮帮我这个新手!谢谢1

我的客户采用的是科勒20HP发动机,在使用3个小时后,发现高压电突然没有了,发动机的电启动机能够正常运行,火花塞却没有高压电流,由于该机器是双缸机,没有道理双缸的点火模块都坏掉了,请大家帮帮我!谢谢1

网友:
一般汽油机2800转,扭局最高,,转速越高扭局越低

网友:
发动机测试时有三种控制方法:
恒功率——保证功率不变
恒扭矩——保证扭矩不变
恒转速——保证转速不变

网友(2013-10-01):
应该是对曲轴转速调节来控制扭矩吧

网友(2013-12-03):
在台架上,只要不是全油门就可以调。如果是全油门,转速和扭矩按外特性曲线的规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