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可以用普通螺纹代替?---[请教]

楼主(2007-02-02):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管道的接口,就是在一个洞上攻丝.我们一直用的是管螺纹,可是加工商说管螺纹可以用普通的螺纹代替,因为那个加工商是搞技术出身,很牛,所以我没和他辩论,我想了解一下管螺纹的知识!大家给我说说!

网友:

一、从装配的角度来说,管螺纹不能和普通的米制螺纹实现装配,一般情况下,配合螺纹的标准必须是一样的。

二、从设计的角度来说,你可以选择任何标准的螺纹连接,这取决于你的喜好及现有的标准件、外购件的连接方式。

三、加工商说管螺纹可以用普通的螺纹代替,他的意思应该是:希望你能在设计时采用普通螺纹,因为他的加工条件可能有限,比如要现备刀具,还有就是密封的管螺纹的加工稍微困难些。

网友:

楼上的考虑的挺全的啊 !站好几个角度分析了

网友:

谢谢,3楼的

网友:

不过,管螺纹有一个重要的功能要请楼上几位留意,就是密封性能。二楼的第一点说对了,可第二点就有点瑕疵,设计者如何选择螺纹形式,应该是从功能上为主要考虑的关键点。至于加工稍微困难一些,那是另一个问题,只能针对加工手段来解决,但绝不能因此而放弃必须的机构功能。
我绝对不能接受楼主所言的那位加工商的做法。

网友:

请问憨老马我国的G螺纹查手册是55度直管螺纹,不能靠螺纹密封,并且只适用于低压连接,是这样吗?

网友:

骆驼草 好!
您所提到的是非密封圆柱管螺纹,这类螺纹顾名思义是只能用于低压的管道连接。按规定即使是普通的自来水管道(约0.4Mpa)都要使用具备密封性能的圆锥管螺纹。不过,由于我国在管螺纹的标准工作方面的滞后,使很多人对管螺纹与一般螺纹的区别有些含糊,我认为就如一楼的加工商就是这样的人。我很清楚记得在读书时,老师讲解管螺纹时,是比较侧重它的密封性能的。

网友:

我也是按照手册这末理解的,但为什末我们采用的一些进口的液压元件压力高达250公斤,油口还是用的G螺纹呢,这个问题我困惑了好长时间,今天正好碰到了?

网友:

老马:我记得密封管螺纹中内螺纹既有圆锥内螺纹又有圆柱内螺纹,它们和密封管螺纹圆锥外螺纹配合都可以起密封作用,不知道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马:我记得密封管螺纹中内螺纹既有圆锥内螺纹又有圆柱内螺纹,它们和密封管螺纹圆锥外螺纹配合都可以起密封作用,不知道对不?

按照机械设计手册圆锥内螺纹标记为R,属于直接靠螺纹密封的理论上不用生料带等密封材料,圆柱内螺纹标记为G,不能靠螺纹直接密封,必须要用密封材料,因为它的牙没有锥度。

网友:

8楼骆驼草:你见到的液压元件接头是G螺纹,如果螺纹缠生料带的话还是可以起密封作用的,如果用密封管螺纹圆锥外螺纹(R)与圆锥内螺纹(Rc)或圆柱内螺纹(Rp)旋合可以不用生料带等,可以靠螺纹牙型就起到密封作用——个人意见。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可以

网友:

老马:我记得密封管螺纹圆锥外螺纹标为R,圆锥内螺纹标为Rc,圆柱内螺纹标为Rp,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标为G,请指教。

网友:

8楼骆驼草:应该来说液压元件的密封不是靠螺纹结合面来达到密封效果的,是靠端面密封。不过我亦有着与您同样的问题,在我们行内有许多相对比较高压的阀门(如球阀),其所用的也是G型管螺纹,这是与教科书的理论是有点背道而驰的,但在实际上已经都这样使用了。

网友:

9楼湘疆网友,您好!
您的问题刚好与我在楼上碰到的相同,骆驼草网友已经答得很好。而您在13楼所记得的标注方法也非常对。
谢谢各位!

网友:

老马大哥好,请教您一个问题,NPT1/8和Z1/8有什么区别吗,还有加工铝压铸产品中的管螺纹时(钻孔和攻丝)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管螺纹是起密封作用的,因此在有的产品设计的时候就是选用管螺纹的,而不能用普通罗纹代替的,相对的管螺纹的加工成本要比普通螺纹高很多,丝锥和塞规的价格都是比较贵的.我们生产的制动气室接口也全部是管螺纹密封的,NPT3/8和NPT1/4的.我个人也不赞成用普通螺纹代替管螺纹.

网友:

天地之间您好!
Z1/8是很旧的机械制图标准,与现在NPT1/8同属于60度的寸制圆锥螺纹。

网友:

附表是30年前我国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机械零件手册上关于60度的寸制圆锥螺纹的表格,其标注方式就是Z1/8的,与现在通用的NPT1/8数据基本相同。

网友:

液压零件很多是螺纹+端面O形圈密封。

网友:

管螺纹的标准好象有很多!英标(BS)、美标(NPT)、德标(DIN)!英标、德标是55度螺距相同
美标是60度,螺距一寸以下和英标相近可以互换使用一寸以上就不行了!

网友:

回21楼,目前国内的液压元件有一部分是公制螺纹加组合垫端面密封,而国外的绝大多数都是靠锥度螺纹直接密封的。

网友:

谢谢老马大哥的指教,总算明白了Z1/8和NPT1/8的区别了。非常感谢!

网友:

圆锥管螺纹一般用于压力较高(20MPa)以上,且无端面密封的结构中;圆柱管螺纹,应用范围较广,且加工较锥管螺纹容易,一般应优先选用圆柱管螺纹。

网友:

美国NPT的旧符号是Z    叫圆锥螺纹
  英国R,RC,RP的的旧符号是ZG  ,也有PT的 叫圆锥管螺纹,
这两种都是密封性,只不过,美制是60度,英制是55度
  非密封的符号是G,叫圆柱管螺纹,是英国用的,也是55度

网友:

1.管螺纹有两种,一为圆柱直管螺纹,另一为圆柱锥管螺纹;一般地,说管螺纹就指圆柱直管螺纹,若是圆柱锥管螺纹则一定要带有锥字;直管螺纹不具有密封性,锥管螺纹则有密封性,因此直管螺纹是可以用普通螺纹代替的,且连接强度更高。但通常地,即使是锥管螺纹,使用时也要放密封胶,比如生料带一起进行密封。
2.NPT 1/8与 Z1/8 是一样的,Z是NPT螺纹的代号,指美布锥管螺纹,1/8牙数是27.

网友:

    实际加工当中确实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用普通螺纹代替管螺纹,管螺纹是用螺纹密封的,普通螺纹代替管螺纹连接,密封而采用生料带密封.
    中国人生产的设备很多都是在这些细小的问题而在市场上夭折的,我们有责任树立国人在技术上的新形象!

网友:

谢谢。可以看看

网友:

管螺纹分密封管螺纹和非密封管螺纹两种,我认为非密封管螺纹既然不起密封作用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用普通螺纹代替的

网友:

密封的螺纹      非密封螺纹
ZG  R   PT            G  BSPP
ZM                      M
NPT
还有些我忘了 呵呵在朋友这边耍的电脑里没资料的 郁闷

网友(2007-03-04):

不错不错,老马兄讲得很准确,首先考虑功能,我们如果是做应急维修是可以的,不过设计时千万不能只管自己喜好来做事,要考虑加工能力及与后段工作连接及对整机精度的影响,不是看起来也行就可以,而是确实是是没有问题,这个要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来验证,谁说了也不算,产品质量及设备精度说明一切

楼主:

谢谢翰老马,骆驼草及楼上各位的详细解说,我又进一步填补了未知的方面;正好我们是与买现成管螺纹配件相配,加工商别无选择!

网友:

好貼

网友:

管螺纹分带锥(代号R)的和不带锥的(代号G),前者用在压力管路上(大概5~16MPa),越拧越死效果好,后者也在液压管路上用但适用与压力不高的情况下(大概2MPa以下),还有普通螺纹的(带号M),也用在液压管路上,不过要加组合垫圈或紫铜垫才能密封。所以管螺纹可以用普通螺纹替代,但垫圈容易坏,建议压力管路最好用锥管螺纹。

网友:

如果他的主要作用不要求密封。我想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我以前所在的空调行业,普通压力时配管螺纹就是圆锥管螺纹,但是压力高的时候(1.8Mpa以上)使用的是法兰盘连接。我想也是从密封角度考虑的吧。

网友:

学习!

网友:

管螺纹是用来密封用的,如果那部分没有密封要求的话可以用普通螺纹代替

网友(2007-04-15):

引用 网友B:
8楼骆驼草:应该来说液压元件的密封不是靠螺纹结合面来达到密封效果的,是靠端面密封。不过我亦有着与您同样的问题,在我们行内有许多相对比较高压的阀门(如球阀),其所用的也是G型管螺纹,这是与教科书的理论是有点背道而驰的,但在实际上已经都这样使用了。

"应该来说液压元件的密封不是靠螺纹结合面来达到密封效果的,是靠端面密封."这应该不是推论,而是经验之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理论,但我所接触到的内燃机油枪中,所有的密封都是靠端面来完成的,尤其是锥面密封为甚.而所用螺纹大都是M螺纹.及少用G螺纹.

网友(2008-05-09):
又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
细牙螺纹加密封圈可以代替以前用的管螺纹。你查看以下液压手册,现代液压密封结构基本上多数采用这个结构,都不采用管螺纹了。

网友:
真的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2022-12-06):
感谢老马,讲解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