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溢流阀,集成块上不开孔与Y口相通,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07-02-02):
求教:插装溢流阀,集成块上不开孔与Y口相通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的Y口是指先导阀回油口的话,那末这个系统的压力将会无限高,一开机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闷车现象。

网友:

内控内排就没问题了。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和骆驼草 的意思一样,就是只先导口的泻油口,昨天与上这样的问题,我是把口引回了油箱,没敢堵住,但是原来有不少阀我是没引Y口的也没问题,当时没注意那是内排的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