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铝合金型材切割的毛刺与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2007-02-02):
铝合金型材切割时产生的毛刺分别与哪些因素有关?
1、铝合金型材牌号?
2、铝合金型材热处理状态和硬度?
3、切割时锯片铣到的转速?
4、切割刀片的材料?

请有经验的人帮忙解答一下,
另外,在试验过程中发现型材硬度对毛刺影响比较大,该取怎样的硬度才算合理?

在此先谢了....

网友:

用锯铣刀片,200转.有毛刺是正常的。- n+ T. X) ]. Y" O
楼主的铣刀片是否钝了。

网友(2007-05-18):

2、3、4可能都有关系

网友:

还要注意锯片的齿形。

网友(2007-07-26):

我的经验是F22 状态的毛刺比T5, T6状态要多

网友:

楼主,肯定是锯片不行,你如果问题老是出现.可以发下材料情况及设备情况,我可以介绍用什么锯片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