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都是旧设备,无说明书---[请教]

楼主(2007-02-02):
<>各位大虾:
<>      小弟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关于直流电机调速的问题,而且因为都是旧设备没有说明书,请教各位大虾1、如何实验6台直流电机的线速度一致?电机的功率为2台1.1Kw、4台0.6Kw。
<>2、请问那位大虾有英国CT公司的直流驱动器LYNX系列的说明书,可以给我一份吗?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应将情况介绍的再详细一些。

网友(2007-03-26):

如果电机轴上有传感器的话,看传感器的输出

网友:

老式直流电机是调节电枢的电压实现调速的。但转速不是稳定的,与负载有关。至于线速度不知你是怎样理解的,这与电机转速,皮带轮直径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