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604即是H59铜?

楼主(2007-02-03):
公司每月需求的C3604材料为日本牌号。最近寻求到一家较大的国内生产铜材的厂家,预备向该司采购C3604时,对方给的报价为国内的牌号H59-B2及HPB59-1。而查询了相关的铜材牌号对照表后,发现H59-1相对应的日本牌号为C3771,且没有H59-B2这个中国牌号的材料。

请问各位大侠,C3604是否即为H59铜?

楼主:

为何没有人伸出支援之手呢?

网友:

正确的。
美国的C36000,日本的C3604

网友(2007-03-05):

请问各位大侠,c3604材料的比重是多少呀?

网友:

日本C3604等同于我国的HPb60-2,如是HPB59-1的话,相当于日本的C3710。同时告知,C3604其密度是8.5g/cm3

楼主:

HPb60-2与HPB59-1的差别是什么呢?
HPb60-2与HPB59-1同是属于铅黄铜的一种,客户要求的C3604能使用C3710进行生产加工吗?在使用性能上会有影响吗?

网友:

59回楼上:要说区别,只是铜、铅含量上的不同。性能上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可以用HPB59-1来生产,但须向客户说明一下,一般客户是会接受的。

楼主:

公司下单采购的是C3604材料,而供应商却一再强调H59-B2即为C3604,且表示没有牌号对照表,所以送货就送了H59-B2。但是查询了有关的牌号对照表,发现日本C3604等同于我国的HPb60-2。
因此再次请问各位大侠,确认一下C3604是否即为H59-B2?另,HPb60-2与H59-B2又有何区别呢??

紧急!!希望能尽快得到答复。谢谢!!

网友(2008-10-27):
如果按照HPb 62-3等同于C36000(因为国标按照美标修订,且有说明两者的等同关系),

而一般C3604又是参照C36000系列萌生出的牌号。 故, HPb62-3等同于C3604

HPb60-2等同于美国的C37700
H59铜近似于日本的C2800, 美国的C28000.

如有疑问, 欢迎交流。

yanzifei@gmail.com

网友:
HPb60-2是铅黄铜,而H59是普通黄铜 (H59-B2牌号没有见过)

网友(2009-02-17):
铜:59。5%   铅:3。11%   铁:0。011%     锌:37。379%

网友(2009-03-21):
C3604,我公司有生产,呵呵有需要可以联系我。0574-83004631

网友:
C3604应该是国内的HPb59-3或者是HPb58-3

网友(2016-03-22):
实践中发现c3604要比H59要硬一点且耐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