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E8620对应国内的什么钢号啊?---菜鸟求救

楼主(2007-02-03):
各位大虾帮个忙:SAE8620对应的我国的什么材料啊?

网友:

20CrMoNi

网友(2007-03-18):

20CrNiMo 适合于加工齿轮,淬透性比较好。

网友(2009-03-14):
挺常用的一种国外牌号

网友:
38GrMoAl也是挺常用的齿轮材料,都属于渗氮钢之类的钢材!

网友:
20CrNiMo,不过人家强调环保

网友(2022-04-29):
20CrNiMo,对应,但不是完全相同

网友:
ISI 8620H属于美标合金结构钢,执行标准为ASTM A29/A29M-04
AISI 8620H相当于国内牌号“20CrNiMo”
AISI 8620H的淬透性较高,无回火脆性,焊接性相当好,形成冷裂的倾向很小,可切削性及冷应变塑性良好。一般在调质或渗碳淬火状态下使用,用于制造在非腐蚀性介质及工作温度低于 250℃、含有氮氢混合物的介质中工作的高压管及各种紧固件、较高级的渗碳零件,如齿轮、轴等。
AISI 8620H化学成份:
锰 Mn:0.70~0.90
硫 S :≤0.035
磷 P :≤0.035
铬 Cr:0.40~0.60
镍 Ni:0.40~0.70
铜 Cu:≤0.030
钼 Mo:0.15~0.25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σb (MPa):≥980(100)
屈服强度σs (MPa):≥785(80)
伸长率δ5 (%):≥9
断面收缩率ψ (%):≥40
冲击功Akv (J):≥47
冲击韧性值αkv (J/cm2):≥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