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金属产品清洗溶剂

楼主(2007-02-03):
公司生产的精密型五金丝杆(外径在Φ3.0以下),因在流通过程中停留3-5天及需要经过研磨工序,导致在表面会出现锈斑或污渍。虽然在超声波清洗中加入W40除锈油进行清洗,可效果却不是很理想:清洗后的不良品仍有5%左右。

请问有没有更为有效的清洗溶剂吗?各位有什么好的产品或厂家介绍吗?小弟在广东惠州。

楼主:

不好意思,原得到的信息“超声波清洗内所填加的W40进行除锈清洗”是有误的。正确信息是:在抛光工序中进行抛光后,在产品表面会附有蜡,虽然在超声波清洗中加入除蜡水进行清洗,可效果却不是很理想。

请问有没有更为有效的防锈、去污、除蜡的清洗溶剂吗?各位有什么好的产品或厂家介绍吗?

网友:

用有机溶剂如三氯乙烯等清洗效果最好,同时可具有防锈和干燥效果;但可能收环保法规的限制无法使用;也可以采用碱性的水剂清洗剂清洗,如碳酸钠/碳酸氢钠等,但需要防锈和干燥工序。

楼主:

谢谢红帆船。对于“碱性的水剂清洗剂清洗,如碳酸钠/碳酸氢钠”具体的产品有哪些呢?能介绍一下吗?

楼主:

另,具体的清洗方法是如何呢?是在超声波中加入清洗剂还是直接将产品浸泡?或者是其他。请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

碳酸钠/碳酸氢钠等强碱弱酸盐呈碱性,本身就是碱性清洗剂。肯定要用到超声波,还要根据清洗洁净度的要求,决定生产工艺。如清洗介质(自来水/DI 水)清洗温度、清洗液浓度、漂洗方式,循环过滤方式、干燥方式等等。

网友:

我这里有物理方法处理金属表面的技术.
楼主给个信箱,我给你介绍一下,该方法可以高效地去除表面氧化层和锈蚀.因为是国外的产品价格有点高.如果你能承受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我的技术应用在航空材料和汽车领域的很多.

网友:

给你个图片看看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小弟邮箱地址:huangbo_enjoy@163.com

网友:

我希望你能把你的产品处理前期工艺说明一下,你的研磨是用什么方式.能说一下你的丝杆是什么上用的吗?

楼主:

产品原材料及加工工艺流程:材料,SUS303;自动车/铣削/滚磨/滚丝/无心研磨/抛光/超声波清洗。
8 {0 C  f. S) z产品用途,用于数码相机传动件。

网友:

本来想把我们的产品给你推荐一下,但听了你的介绍后感觉可能不适用.

楼主:

感谢“师傅”的关注!

网友(2007-03-14):

  有一种中文名叫"脱水防锈水",表面涂上后可在一年内不生锈

网友:

楼主用过亚硝酸钠没有?防锈的

网友(2007-06-20):

除蜡清洗效果不好,可以先采取冷脱剂浸泡的方式,然后在放在超声波里除蜡,这样的话,其表面的蜡才可以彻底洗掉,洗掉以后,可以根据防锈时间选项用脱水防锈油、水性防锈剂、防锈胶产品进行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