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与不锈钢的焊接工艺---[请教]

楼主(2007-02-03):
20Cr与不锈钢的焊接工艺

怎么焊接,需要什么焊条

有哪位仁兄知道!!!

网友:

楼主好!

这几天没有上线,没有及时回复您所提的问题,见谅!

20Cr与奥氏体不锈钢的焊接,可选用A502或507焊条进行焊接;

具体的焊接工艺,需根据焊接工艺评定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