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4与316

楼主(2007-02-03):
经常听到这两种不锈钢材料,请问它们相当于国内的哪一种,304和316有什末不同?另外还有一种316L是否和316一样?

网友:

316与304相比较而言316里含有mo成分的不锈钢
316L为超低碳不锈钢含碳量低于0.03%306为低碳不锈钢含碳量低于0.08%

楼主:

它们的代号怎样写?比如写成1Cr18Ni9这种形式。

网友:

明白了,仪表阀门好像用的多

网友:

骆驼草:
304:0Cr18Ni9
304L:00Cr19Ni10
316:  0Cr17Ni12Mo2
316L:00Cr17Ni14Mo2

网友:

不锈钢牌号对照表

网友:

转一帖:"不锈钢的物理化学机械特性一览表"

网友:

6楼的东西,我怎么看不懂,能不能编辑一下可以吗

网友: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304与306有什么区别

网友:

都是日本的牌号,找到对应表就应该知道了,都是不锈钢的。

网友:

我也发一个资料,应该算挺全的.

网友:

谢谢!收藏了。! z8 ?! X. D& `

网友:

使用上,316比304的耐腐蚀性要好..316L可焊性较佳...

网友:

同意13楼,我们单位经常用316L和316,304耐腐蚀不如 它们

网友:

304和316都属于奥氏体不锈钢,304是通用性的不锈钢,综合性能良好,316不锈钢内部含有铝,在海洋和化学工业中的抗点腐蚀能力大大优于304,是做军舰的材料,价格高于304,其中316型不锈钢变种包括低碳不锈钢316L.含氮的高强度不锈钢316N和含硫量较高的易切削不锈钢316F。两者都没磁性或有弱磁性

网友(2012-03-20):
哪位可以帮忙分享一下这两个牌号的物理和化学特性

网友:
在线等解答,谢谢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