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角接触轴承---[请教]

楼主(2007-02-03):
        电主轴一般采用角接触轴承,角接触轴承的接触角一般有15°、25°、40°之分,接触角越大在轴向上所能轴受的载荷越大,极限速度越低。反之,接触角越小,所能轴受的载荷越小,极限速度越高。电主轴的使用寿命及稳定性和轴承密切相关,为提高极限速度,而降低接触角的度数,会造成轴承的游隙变小,在高速运转情况下,容易发生卡死现象,造成轴承烧毁,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

     角接触轴承一般必须在轴向有预载荷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工作。预载荷不仅可以消除轴向间隙,还可以提高轴承的刚度、主轴的旋转精度,抑制振动和刚球自转时的打滑现象。一般来说,预载荷越大,提高的刚度和旋转精度的效果就越好,但另一方面,预加载荷越大,温升就越高,可能造成烧伤,从而降低使用寿命,甚至不能正常工作。所以,针对不同转速和负载荷的电主轴轴承最佳预载荷值就变的及为重要了。一般可以通过增加隔套和选择合理的组配方式来达到理想的效果。

 Q5 Y

     我现在初涉及轴承行业,想问一下角接触轴承的还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网友(2007-03-05):

角接触轴承,用的地方太多了,具体不好说。

你上面提到的电主轴用的角接触轴承,是精密轴承。主要应用与高精密机床。该轴承与一般的角接触轴承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主要是精密差异。

网友(2011-12-05):
电主轴用的是双列滚柱轴承,和角接触球轴承。一遍的就是机床上边用的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