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焊接中的剪裁---[请教]

楼主(2007-02-04):
如题:在使用角钢构造机架时,四个角钢终端斜接构成一个平面,

在与之垂直方向连接四个“立柱”(角钢)。现在我想通过实体边界剪裁

构成平面的四个角钢,明明是四个都剪掉了,结果显示出来的总是有三个接头处

' o X

不能剪掉是怎么回事啊?

请教列位大虾!谢谢!

网友:

看不懂意思请传张图纸上来

楼主:

有图为证
第一张为剪裁方法
第二张为剪裁后效果图,图中注明显示有问题处共三处(一端显示正确,一端不对),
只剪一根时两端显示是正常的,剪裁多余一根就有问题。四根横角钢采用同样的剪裁方法剪裁时,
有三根都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

第一张图

楼主:

前天网络有点问题
第一张 剪裁示意图
第二张 剪裁后效果图
向大家请教!

网友(2011-01-12):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