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数控编程能力

楼主(2007-02-04):
各位您好!

 i0 p

      我想问一下如何提高数控编程能力,主要是加工中心方向,谢谢!

网友:

1,首先要了解你工厂加工中心的一些特性,因为好多机床在指令上有些差异。
2,仔细研究加工工艺,其实编程很简单,主要是数学处理还有工艺。
3,对刀具性能也要了解,这样才能得心应手。
4,软件学习当然不可少了,MASTERCAM    PROE     UG   Cimatron等

小弟说的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指教!!

网友:

同意2楼.还有首先得把机床系统的说明书仔细看看,

网友:

同意二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