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塑料拉链上的布条和塑料分离的设备,如何设计?---[请教]

楼主(2007-02-04):
各位工程师好:我现在想设计一台能将塑料拉链上的布条和塑料分离的设备。能不能提供些资料或者提供点可行方案。

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能不能用热空气预加热,使塑料变软,之后再抻拉布条等方法试试。

网友:

非洲小白 网友好!

1、找一块厚4MM左右的钢板,用钢锯锯一条缝,缝的宽度只允许布条通过。
2、将侍分离的“塑料拉链”放到冰柜中冷冻几个小时。
3、将冷冻后的“塑料拉链”放入缝中一拽既可。
......................................................................
做个机器的话,用气缸或用电机加曲柄连杆都可以。

syw  070205---18.16

网友:

楼主说的我有做过,我们厂是主要生产拉链机械的,你说的那种我们叫拔牙机,我目前用的是一根直径50的镀锌管开一条缝,缝的宽度只允许布条通过,镀锌管上加一个盖,盖上也开一条缝,缝宽塑料可以通过。再利用电机带链条分五根过带轮传动来均分拉力,后由滚花轮压聚氨脂轮来牵引拉链,不过觉得拔牙的时候所需的拉力很大,机台容易抖动,噪音也很大,不是很理想,正在改进中,不知道可不可以用钢板开槽,里面夹刀片,但又不刮伤布带,望高人指点!

网友:

4楼帅哥你们的机器又多大 啊,能不能改下子机器的尺寸避开共振试试看
还有非洲小白,你要的是整垃圾的还是整废品回收的 啊?我觉得这两种在处理方式上好像有很大区别的

楼主:

3楼的朋友说的冰冻方法 冰冻了塑料齿会变脆吗?这塑料大多是尼龙的。我没实验过不太了解。另外我觉得拉伸机构的话用旋转轴比较好(拉链卷在旋转机构上),因为拉链有常短,曲柄和汽缸的行程是不变的。

4楼的朋友有联系方法吗?大家可以联系讨论下。或者啊有图纸上传点 。我的QQ61006522欢迎加我相互交流。

还有我觉得用钢块开槽会比角钢开槽好点。
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观望一下。冰冻真的可以吗?北方零下十几二十度的环境下好像尼龙也没有失效啊。用化学或加热什么的老化处理一下行不?要不就要用纯机械方法拔、砸、磨、切了。

网友:

4楼帅哥你们的机器又多大 啊,能不能改下子机器的尺寸避开共振试试看!

回五楼的,机台不大,长1000宽500高1400左右,是用角铁焊接的。像这样如果要避开共振的话我想可能要用铸铁,重量要加大。成本较高,我是想改刀口,让拔牙的时候机台受力小一点。
六楼的我已经加你为好友了,欢迎交流。

楼主:

各位请多多发表意见
"循环渐进"我已经在QQ上通过你了

楼主:

各位高工 请多多指点小弟设计这塑料拉链分离设备呀

网友:

你是单纯要求分开即可----目的是回收费品还是要求分开后两者能再次直接利用?

楼主:

只要分开就行了,废物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