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座起重机两侧轨道误差,在国家标准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7-02-04):
请问:门座起重机两侧轨道误差的国家标准是多少?

网友(2010-10-20):
沙发!我也很想知道啊.hehe

网友:
装        1        轨道接头间隙        ≤2mm
        2        轨道接头高低左右错位        ≤1mm
        3        轨距偏差        ≤±5mm
        4        轨道高低偏差        两平行轨道在跨度方向各个同一截面上,轨道面高低差不应超过10mm
        5        轨道实际中心与梁实际中心偏差        轨道中心与承梁中心不应超过±10mm。
        6        压板、螺栓        固定轨道的螺栓、压板不得缺少松动,垫片不得窜动。
        7        轨道外观        轨道不应有裂纹,严重锈蚀,磨损等缺陷。
        8        路轨接地        <4Ω

网友(2011-09-22):
楼上讲得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