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森cak5085Bj---[请教]

楼主(2007-02-04):
请教高手:

% e" K4 E* _ t% c3 F( w

1、沈阳大森cak5085Bj系统基本参数1222#bit3现在已经设定为1,此时参数已经被锁定,系统显示数据保护,如何解锁?

2、如何用绝对方式对刀?

6 j+ z- X7 n \2 n/ L$ s

请教,谢谢!

楼主:

已经搞定了!

网友(2007-05-22):

請問樓主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
   特請教!!!

网友:

我現在也有這個問題,怎麼搞也不行

网友(2008-07-27):
回复 楼主:

有知道就告诉一声吧~你可知道我们有多不容易啊~~~~~~~~~~~~毕竟帮人也是一件幸事啊~~~~~~~~~~~~~13625043575~~~~~~~~谢谢

网友:
在I/F诊断里面将R1892设为1模式设为2就行了,或者直接将#1222BIT3设为0也可以.
什么大森啊,就是三菱系统,就是换了个外壳而以,里面一模一样

网友(2009-06-09):
在I/F诊断R1896输入1-1就可以改参数改完后再输入1-0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