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的控制器的工作原理?求助

楼主(2007-02-04):
我现在使用的是德国宝德公司的比例电磁阀,为了使阀工作,就要使用其公司的控制器。这个控制器是通过PWM方式来调节输出信号的。我想测量这个PWM信号的频率,但是其输出端有三个端口,请教各位高手要如何进行测量?
急!急!急!

网友:

控制器输出的是脉宽调制信号,没有碰到过,我估计测频率可能要用示波器才可以吧,一般万用表好象无法测量。

网友:

活着1314 网友好!

为了使你第一次发言能有所收获,特帮你找了个“示意图”。
将电机换成电磁阀,“可能”就是你要的电路。

这个示意图中的功率管用的是PNP型号。
如果用NPN的话,可以将电机与Q2的位置上下对调既可。

试验时,先将控制器空载,然后用万用表测出电源的正负端,
功率输出端接一个20W/220V的小灯泡,直接试就可以了。

syw  070204---16.09

网友:

开门造车老师:请问为何要接个小灯泡试,难道是根据灯泡的亮度变化快慢测频率?

网友:

骆驼草 网友好!

PWM脉宽调制控制器,试验时最好用一些能发出声、光之类的东西做假负载,
用于通电时判断其是否工作正常。一般用直流电机、直流继电器、直流电磁铁、
小灯泡、发光二极管之类。

我是找到什么,用什么。

syw   070204---18.18

网友:

请问用这种办法测量,如果灯泡能亮就说明是正常的吗?既然这样何不直接用万用表测?

网友:

骆驼草 网友好!

万用表显示有惰性,频率变化看的不明显。
而用声、光之类的做指示器就非常明显。

syw  070204---18.46

网友:

开门造车老师:比例阀放大板输出的PWM信号有100HZ以上,那末这种信号变化肉眼肯定是看不出来的,用你说的那种办法只能检测信号的有无,而对于频率是否正常却无法检测,是这样吗?

网友:

骆驼草 网友好!

我这里说的直流电机、直流继电器、直流电磁铁之类,都是小型和微型的。
用电机你能看到越转越快。用继电器时,你能听到频率变化引起的吱吱类的叫声。
用小灯泡、发光二极管之类,你能看到闪烁。
当然,频率高时,灯泡、发光二极管,闪烁就不明显了,但用微型继电器,声音还
是能听得到的。
还有,用扬声器(喇叭)、蜂鸣器之类,就更好了,
.......................................................................
我这都是歪门斜道,正规的应该用示波器,我嫌麻烦,一般不用。

syw  070204---20.08

网友:

呵呵,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我会尝试的,谢谢!

以后有问题还是请教你们这些高手有效率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