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齿轮报价方法

楼主(2007-02-04):
知道齿轮齿数和模数和齿轮材料,哪位大虾能告诉我一个简单实用的报价公式

网友A:

齿轮报价程序比较复杂,现在是微利时代,如果不核算好成本,将价格报低了,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如果报得太高,就会失去一个客户.
报价:
1.计算出齿轮的重量,确定所需的材料费
2.看图纸了解所需的加工工艺,根据本公司的收费标准订制每工序的价格
3.成本核算完毕后,再按公司规定适当加些管理费用.
4.产品价格=原材料费+加工费+管理费
(报价员要懂些技术,如果不懂可以向技术人员请教.让他们看图给你订出加工工艺.)

网友:

产品价格=原材料费+加工费+管理费 ......如果是指批量,可以将加工费降低,结合当地加工费实际

网友:

知道齿轮齿数模数和齿轮材料还不够,精度等级也很重要,对于价格高低影响较大。还有热处理要求。随行就市有讲究,其中另有奥妙。

网友(2007-12-05):

齿轮报价一般来说,应考虑齿数、模数、材质和本厂设备的加工能力及公司规模,齿数、模数在一个阶段为一个报价,因为当齿数、模数少于或多余某阶段,加工难度系数和加工精度将受影响,材质如是合金刚,就要热处理,有时热处理是材料价的一倍甚至更多,有时单件外协,运输费都不少,还有批量的业务,本公司生产不了,需外协,如模数大了,要考虑外协费用,这些都是直接费用,然后就是简介费用,如管理费、税费、折旧等,都要考虑的。一般来说料、工各半,差不多的。

网友(2013-05-04):
材料费x3

网友:
学习了...如果能把利润保证在百分之三十左右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报价程序比较复杂,现在是微利时代,如果不核算好成本,将价格报低了,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如果报得太高 ...

学习了,各个公司的差价不小。

网友(2019-01-31):
同质化产品,参看隔壁老王的报价。
无法取代产品,看客户替代成本。

网友:
单件,小批量,大批量,精度等级,这些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