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347焊口根部氧化过烧问题---[求助]

楼主(2007-02-04):
我是电建公司无损检测专职评片,今天发现末过焊口都存在根部氧化过烧,因为已经焊完900多焊口,每个都过烧,所以处理起来非常棘手,我已经把底片拍成照片放在我的百度空建里http://hi.baidu.com/ztpc_%C1%F5%B7%E1/album/item/f88a1e29478eebfc98250a76.html   希望有高手帮我出出主意,根部氧化过烧有多少危害!

网友:
Re: 求助(关于TP347焊口根部氧化过烧问题)

照片看到不是很清楚,就氧化程度来说对焊缝接头的机械性能来说是很不利的,

我记得不很清楚了有个探伤标准,此现象在表面检查就无法通过。

因为氧化过多会造成接头脆化,产生表面气孔,大幅度降低了接头的机械性能;

不妨模拟一个氧化接头做一下焊接工艺评定,然后根据实际情况看能否达到让步通过。

网友:

TP347根部氧化属于焊接过程中充氩不良所至,这种焊口应判定为不合格的!

网友(2008-11-19):
不会吧!末过900多只口,兄弟哪个电建公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