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结水泵的怪问题---[请教]

楼主(2007-02-04):
我厂1#机的3台凝结水泵的型号:3N6;扬程:61m;流量:22m3/h.一般情况下是2#泵投入运行,1#泵作为辅助泵.

 现在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 b6 a: h n

2#泵运行时,它只能在低水位运行,一般是在19%左右,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水位开始慢慢上升,泵的出力不够.当上升到50%左右,辅助泵自启,马上关掉辅助泵,水位开始下降,直到19%左右,并在此位置稳定运行.这种情况间断性的出现.事后我们试过分别让1#,3#泵作为主泵,但是出现相同的情况!令人费解的是每当水位上升的时候,自动的或人为的开辅助泵,然后马上关掉辅助泵,水位就开始下降!开关辅助泵的时间间隔可能只有10多秒!不知道到底是哪出现了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2007-04-12):

应该是水泵进口的压头不够,即汽蚀余量不足,水泵叶轮区域水汽化导致水泵不出力,当水位上升后,将使水泵能够出力,请设法排空!

网友(2007-09-22):

3N6的泵子应该是6MW汽机用的,凝结泵保持凝结器内的水位是靠汽蚀自动调节的,也就是说凝结器内的水位高,水泵的入口不产生汽蚀,打水就多,电流高,水位下降到一定的程度后,由于入口压力低就产生汽蚀,泵子就打水少,电流低,水位应该稍微波动,你把辅助泵的自启动解除看看情况怎么样?

网友(2008-04-11):
气蚀调节的方式都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设计了,如果可以提高自动化程度的话,建议采用水位计、调节阀进行闭环控制,保证水位高于气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