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Y14-1B柱塞泵为什么总是出现滑靴损坏?

楼主(2007-02-04):
我车间是轧钢车间,主要生产窄带,其中的粗轧机升降台和推钢机用的都是160PCY14-1B恒压变量柱塞泵,升降台用的是1500转的,电机是1440rpm,以前进了一批泵,是1000rpm,安装之后使用,很快就噪声增大,温度升高,之后就是金属摩擦声,压力消失,拆开一看,柱塞滑靴已经碎裂,斜盘磨损,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周连续换了8台泵,可把我们累毁了。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Re: PCY14-1B柱塞泵为什么总是出现滑靴损坏??请指教!!!

楼上的老兄,160PCY14系列的油泵由于结构的原因,正常转速为1000RPM,如果用1500RPM的电机会导致轴承损坏和吸油不足,所以回出现噪音大,滑靴因为没有油而烧坏。如果非要在1500转使用,可以考虑A10V恒压变量泵。

网友:
Re: PCY14-1B柱塞泵为什么总是出现滑靴损坏??请指教!!!

二楼说的是

楼主:
Re: PCY14-1B柱塞泵为什么总是出现滑靴损坏??请指教!!!

那么说电机转数和泵的转数要求要一致了,要不然就会出现烧坏的危险了,可是,这中间也有用的时间长的泵啊,还有,为什么转数不匹配就会烧毁滑靴呢,主要是在哪块出的毛病呢,吸油不足,指的是什么吸油,是泵中间的润滑,还是泵的吸油口呢??

网友:
Re: PCY14-1B柱塞泵为什么总是出现滑靴损坏??请指教!!!

主要是油泵进口的油,电机转数一定要和油泵匹配。

网友:
Re: PCY14-1B柱塞泵为什么总是出现滑靴损坏??请指教!!!

是柱塞向滑靴供的润滑油量不足造成的。

网友:

主要是油泵进口吸油不足, 导致滑靴摩擦损坏。 建议选用六级电机, 或者换用1500rpm的油泵。

网友:

主要是电机的转速问题,现在已经有厂家开始生产用于1500rpm的160ml/r排量的柱塞泵了,我现在用的是4极电机,160柱塞泵,质量很稳定.泵的生产厂家是宁波恒力液压有限公司

网友(2007-04-30):

滑靴损坏成什么样?是密封带磨平了?还是滑靴脱落了? 还是整组滑靴和柱塞球头间隙变大?变量头上有没有挂铜现象,我公司有1500rpmPCY 产品 了解详情发电邮163cccc@163.com 1500转常烧滑靴和材质加工精度 试验方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