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缓冲部分设计---[请教]

楼主(2007-02-04):
车间来了几个液压缸厂家,领导决定换几种液压缸,让我陪同量一下尺寸,其中,人家问我需要缓冲么?把我问蒙了,后来知道,为防止液压缸墩底要设计缓冲,所以,小弟请教大侠们,缓冲是什么样子的,有图最好了,谢谢

网友:
Re: 请教液压缸的缓冲部分怎么设计???谢谢

缓冲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在液压缸快接近行程末断时,在油缸内部减小回油口面积,降低油缸速度,从而减缓冲击。

网友:
Re: 请教液压缸的缓冲部分怎么设计???谢谢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这方面的知识,楼主可以看看,原理就如楼上骆驼草所说。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活塞尾部轴尺寸略小于钢筒尾部孔尺寸,使油液从间隙流向油口,就是节流缓冲,杆端亦同。

网友:

缓冲有固定节流、变节流两种方法,既可以在缸的结构设计中实现,也可通过系统缓冲回路实现。

网友(2009-05-17):
看做什么用了 油缸有些没有缓冲倒好些

网友:
速度比较高时,为了防止活塞撞击端盖一般会加缓冲,图在手册上就有了

网友:
缓冲在液压油缸的设计中是必要的,在油缸动作和停止时该装置可以减小部件间的动作冲击,增加系统动作的稳定性,这样对于液压系统外部和内部都是有必要的。

网友:
对于需要油缸在行程内任意定位的工况,往往电磁换向阀的瞬间动作就会令油缸动作产生冲击,这样的话油缸加入缓冲设计就不是很必要了,担心活塞撞坏油缸也不是只有靠缓冲才能避免。对于使用手动换向阀的,或者油缸只会处于完全收回或者完全伸出两种姿态,加入缓冲设计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论坛里都有,自己找找

网友(2009-07-04):
学习了 哈   我们公司的东西太慢 这类东西见都没见过

网友:
对于需要油缸在行程内任意定位的工况,往往电磁换向阀的瞬间动作就会令油缸动作产生冲击,这样的话油缸加入缓冲设计就不是很必要了,担心活塞撞坏油缸也不是只有靠缓冲才能避免。对于使用手动换向阀的,或者油缸只会处于完全收回或者完全伸出两种姿态,加入缓冲设计倒是个不错的选择。缓冲在液压油缸的设计中是必要的,在油缸动作和停止时该装置可以减小部件间的动作冲击,增加系统动作的稳定性,这样对于液压系统外部和内部都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