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缸同步系统怎么设计???

楼主(2007-02-04):
我车间的推钢机采用的是两根油缸同时推动钢坯进入加热炉,采用的是两个电液换向阀分别控制两根油缸的进出,用节流阀控制油缸的速度和同步,调节时难免有不同步,容易出现撞毁炉壁的危险,请问如何解决,油缸杆是直径200mm长1.6m

网友A:

我是做设备维改的,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1、采用比例控制技术,光栅尺位移检测反馈,需要两个比例阀,两根光栅尺及相应电控部分,成本较高。
2、采用同步油缸控制,需要更换一个油缸,成本较低。
3、采用机械同步控制,需要两套齿轮齿条,一根传动轴。
具体采用那种方法,取决于现场的工作环境。

楼主:

油缸处在加热炉的路口,温度较高,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同步阀的,具体情况能否告知,工作原理如何??

网友:

应该是同步要求不高吧,不如把截流阀换成流量阀,或者用平衡阀,效果会好一点。实在不行就只好用2楼的办法了。

网友:

一般推钢机都设计成机械同步的,你这个可用流量分配器可以解决,流量分配器比一般的分流集流阀好,是用齿轮保证流量分配均匀的,类似同轴马达。

网友(点评):
马达分配器即可。一个换向阀控制。

网友:

串联油缸回路也能满足你的工况,不过需要更换一下油缸,但比比例或侍服控制经济。

网友:

由于油缸行程较大,常轨阀控制很难保证同步,而且容易发生变化,故障律较高,还是采用我说的第2、3方案吧,成本不高,绝对可靠。

网友:

我建议采用齿轮齿条机械同步,原因有1,制作维护成本较低,不易出故障。2,推钢机在炉边作业,温度很高,容易导致液压系统工作不稳定,油缸及液压元件密封过早老化,出现泄露。

网友:

同意8楼看法,机械同步经济简单,可以试用。

网友:

请注意:
楼主的问题是车间现在就存在地问题
所以需要的意见是如何在原有基础上改造

而不是重新建设一个这样的项目

各位大侠给支招的时候  请适当考虑一下

网友:

赞同机械同步、或油缸串联方法

网友(2007-03-19):

系统主压力至同步油缸进油口然后一分二,在同步油缸出油口接举升油缸时另接低压补油回路,当举升发生不同步时,对其进行补油,同步问题立即解决.

网友(2008-11-24):

我认为用电液比例阀比较好

网友:

不知道有行程检测装置没有

网友:

电液比例   伺服阀

网友(2009-01-08):
本人觉得同步马达好,同步精度高,可以m我qq7253364

网友:
流量分配器不好用啊

网友(2009-02-12):
推钢机中常用同步分流马达,从2-4根油缸都有,现在在各钢厂都有在应用。

网友:
五种方法,分流集流阀和同步齿轮泵成本低较为常见

如何设计多支路液压同步控制回路?

在多支路驱动器的应用设计中,处理两个或多个驱动器等速同步驱动时出现问题较多。
为简化问题,用两个油缸的举升平台为例,下列公式和计算方法适应与多数驱动器,马达或油缸。
如果载荷时对两个油缸不对称,油缸速度V1V2不同,Q1Q2流量不同,则油缸(1)和油缸(2)举升行程也不相同。

液压驱动器同步控制方案参数对比表
速度精度

方案

说明

备注

5-10%
1
补偿分流阀

简单便宜

5%

2

补偿流量阀

流量微调,调速较难

3
双泵
选型较难
1%

4

双杆等速油缸串联回路

能量损耗大,空间大

5

齿轮分流器
精度高,成本低

网友(2009-07-21):
楼上版主说的还很好,但是大家最好给楼主建议个最实用的方法,毕竟不是新设计,而是改造,改动越少越好

网友(2010-09-30):
你可以去参考下宝钢的推钢机是怎么弄的。有的厂是用齿轮齿条带动2缸同步,新上的生产线是用柱塞同步马达带动2缸同步

网友(2012-02-10):
老生常谈啊。。。。。。。。。。。。。。。。。。

网友:
可以用分流集流阀!一拖二!就是说压力油先通过一个分流集流阀!然后在从分流集流阀的出口在装两个!再有就是现在有同步马达也可以

网友:
好问题 我可以了解更多的经验,谢谢!

网友(2012-03-11):
我公司做过2套同步马达控制的推钢机液压系统,油缸在220/180-2500,第一台因机械设备设计错误,工作压力仅在5MPa左右,效果不好,最后在有杆腔加一顺序阀,提供一背压,效果有改善,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后来在另一台推钢机系统中,工作压力在12MPa左右,效果也一般,同步误差在15mm左右,勉强可以用。两次使用感觉同步马达在长行程的控制中的误差太大,控制效果不理想,需要经过几次推钢后,油缸退到底,消除累积误差。使用比较麻烦。还有一台出口项目的推钢机,采用的是插装阀控制,控制原理由乙方提供,我方设计,现场没有去,具体怎么样不清楚,不过现在已经顺利生产,没有提出推钢机的问题。现在做的一台是用拉线式位移传感器和比例阀的配合控制,这样成本较低,不需要特殊的油缸,和加大行程磁致位移传感器,不过设备还没生产,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设备维改的,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1、采用比例控制技术,光栅尺位移检测反馈,需要两个比例阀,两根光 ...

高手。能详细的说一下吗?我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