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双联叶片泵 PFED-043037/016 联轴器资料

楼主(2007-02-05):
昨晚泵的联轴器齿轮打了,望高手提供泵联轴器及联轴器相关资料.

网友:

各种联轴器稍加变动都可代用,只要满足轴径、长度、转矩要求,不必非选哪一种。

楼主:

此泵通过一短接固定在电机上,而泵轴端直径22mm,电机端轴直径48mm,且联轴器外径还受锥形短接内径的限制,一般的联轴器无法配上去.

网友:

在机械设计手册里好好查查

在到网上搜索下那些做联轴器的厂家,可以联系下他们 看 看怎么样啊

网友:

请问锥形短接内径多大?

楼主:

锥形短接在联轴器处的内径140mm

网友:

可以采用(DB3202--87)内齿形弹性联轴器:NL6(YA22X20/YA48X60)
公称扭矩400NM  许用转速5000r/min  外径100

楼主:

现改用链式联轴器,已恢复使用;且定了NL7的内齿形弹性联轴器;谢谢 液压先锋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