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彩涂钢板

楼主(2007-02-05):
各位大虾小弟目前想寻1.5~1.2t的彩涂钢板,一直没有找到,还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在此谢过了!

网友:

假如能够出得起价钱的话,最好选用PVDF板,其次可以选用BP板

楼主:

我们公司现在使用的是08F喷涂,但感觉成本高。所以想换彩板,你说的那几种板主要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可以进行冲压加工么?谢谢了!

网友(2007-05-27):

彩板不需要冲压加工,由于板厚很薄,一般都是使用专用的模型挤压出来的。
我们公司用的PVDF板相当不错,是福州的一家公司的。
你自己到网上会找到很多的卖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