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的好坏(请教)

楼主(2007-02-05):
我厂是生产调质轴的单位,轴的材料为40Cr,要求调质的硬度为HRC25-30,目前,我们对轴调质的金相组织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1.硬度:表面为28HRC.心部为25HRC.

2.金相组织:回火索氏体(从表面向内6mm为回火索氏体+15%.网状铁素体).

请问哪位高手.以上的检验结果是否合格.谢谢

楼主:

我厂是生产调质轴的单位,轴的材料为40Cr,要求调质的硬度为HRC25-30,目前,我们对轴调质的金相组织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1.硬度:表面为28HRC.心部为25HRC.

2.金相组织:回火索氏体(从表面向内6mm为回火索氏体+15%.网状铁素体).

请问哪位高手.以上的检验结果是否合格.谢谢

网友:

回火S加少量颗粒渗碳体,有F说明信步没有淬透吧?

网友:

试样截面太大心部淬不透
组织是回火S及呈网状和针状F

网友:

怎么没有编辑按钮,
LZ查查应该有这方面标准

网友(2007-11-21):
我也急需相关标准,无法评判合格与否!!!请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