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材料重量的软件

楼主(2007-02-05):
各位大虾.谁有计算材料重量的软件

网友:
Re: 各位大虾.谁有计算材料重量的软件

MSO - Weight Calculator

网友:
Re: 各位大虾.谁有计算材料重量的软件

SW就可以

网友:
Re: 各位大虾.谁有计算材料重量的软件

我 使用 solidworks2006 在指定 零件 材料 后 可以计算出零件的质量

网友:
Re: 各位大虾.谁有计算材料重量的软件

你看这个是吗?

网友:
Re: 各位大虾.谁有计算材料重量的软件

三维软件基本都有这个功能,做好三维图后设置密度就行了。

网友:
Re: 各位大虾.谁有计算材料重量的软件

先用三维建模,在察看属性,设置密度,很简单。

网友:
Re: 各位大虾.谁有计算材料重量的软件

以前都是简单估算零件的重量 主要考虑落料   后来干脆用PROE画出来 查看了

网友:
Re: 各位大虾.谁有计算材料重量的软件

你要的是什么;型钢或零部件。你不是说什么材料,什麽形状都能算的吧。

网友:
Re: 各位大虾.谁有计算材料重量的软件

用Pro/E画出三围图,然后分析-模型-质量属性-定义-填写密度-分析-点击那个眼睛形状的东西,完成质量的计算.

网友:
Re: 各位大虾.谁有计算材料重量的软件

用SOLIDWORKS 画出三维图形后 有个质量特性 然后输入密度 选择单位就可以算出质量了

网友(2007-03-24):

好软件

网友:

好..东..西..谢过5L朋友..以后算才料就不用计算器点了.

网友:

谢谢!很有用

网友:

还好,不过也不知道你要计算那些材料的,偶也有

网友:

好用,谢谢5楼的朋友!

网友:

不错啊

网友:

不懂

网友:

很好,就是找不着可以算方管重量及价格的软件

网友:

感谢5楼的朋友,收下了。

网友:

各位好,有没有比较详细的所有塑胶材料参数表,如密度各类强度,和加工性能,注塑性能

网友(2007-04-24):

三维软件就可以了,proe  solid 都可以 ,设定密度

网友:

求助的话,最好增加个求助,求教字样!

网友(2007-11-10):
下来看看,不过一般的三维软件都有这个功能的啊

网友:
用AUTOCAD就可以分析出体积啊,乘密度就是质量了

网友:
正需要,谢了楼主!下来用用。

网友(2011-10-19):
没有呀。在什么地方呀?

网友(2012-12-25):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