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毂键槽宽度精度较高,如何测量?---[请教]

楼主(2007-02-05):
轮毂键槽宽度为6H7(0,+0.012),精度要求较高.若用千分尺测量,是否其测量不确定度太大,不能满足要求,应该如何测合理呢?此零件为小批,不适合做塞规.

网友:

楼主对测量节拍的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制作专机采用电测、气测。
测量精度可以保证,不过造价相对较高。

网友:

最好做塞规,造价便宜又实用!如果制作专机用电测、气测,不知道造价要多多少倍。

网友:

做个通止规较好,成本低。

网友(2007-03-19):

同意4楼的说法,我们检测键槽用的一套量块进行通止检测。

网友:

键槽塞规就能解决,可以找我做

网友:

用量块的话,只要有一点脏,或到下差就很难塞进去,可能用0。01的游标卡还快。

网友(2007-07-12):

如果公司里有成套的块规就好解决了!!

网友:

6-30千分尺要量得+0.01/0.03之间为合格

网友:

千分尺就够了

网友(2008-08-26):
测高仪直接搞定!

网友(2011-04-28):
最近正好有键槽宽度测量的案例,最后决定用量块加塞尺的方法测量。

网友:
影像测量法是不是更好

网友(2011-11-06):
最好做专用检具,造价便宜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