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普通磨床的精度---[请教]

楼主(2007-02-05):
我公司是做曲轴的。。普遍用的是普通磨床(MQ8260)现在圆柱度达不到客户要求。请问有没有没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提高磨床精度。

网友(2007-03-20):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1 Z. m9 F9 a  c3 ?
程序是少不了的,一钉一个眼.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

网友:

机床本身精度达不到要求,最好还是及时大修吧!

网友:

检修,没有其他的技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我的解决方法是买一台瑞士的磨床,立竿见影

网友:

对头架、尾座、砂轮主轴进行针对性修理最经济、快捷。

网友:

支持6楼的意见,不过你要看是不是以前一直都会的,还是操作者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呀,比如修砂轮,这是很关键的,你砂轮修得不好也会出现圆柱度超差。

楼主:

但是我想的话也有一些方法撒,比如我们公司就把磨床的主轴换成静压轴承。其跳动就好多了。但是还是达不到我们的要求。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啊??。

网友(2008-12-19):
你也不说是磨头的精度不对还是床身的直线性不对.

网友:
圆柱度不对那一般是床身直线性不好了..修刮床身90度面的直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