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3540和3640有什么具体区别---[请教]

楼主(2007-02-05):
滚动轴承3540和3640有什么具体区别

网友:

报一下具体品牌吧.

网友:

这区别大了,因为设计不同。
3540、3640,该叫法为国产轴承的叫法。
3640要比3540厚,而且外径要大。

网友(2007-05-30):

主要的区别在滚动体的所在的直径不同,3540和3640指的是滚动体的所在圆的直径.其他的可根据具体需要设计.

网友:

有道理

网友:

从使用角度应该是承载能力的不同,中系列和重系列的差别吧。

网友(2009-01-13):
回复 楼主:

3540新号叫22240
3640新号叫22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