锰磷化吗.工艺是怎么样的?---[请教]

楼主(2007-02-05):
有谁知道锰磷化吗.工艺是怎么样的

网友:

楼主所说锰磷化还是头一次听到,是否能说的详细点(例;是什么材料零件,锰磷化能达到什么效果)好帮你去查资料
3 m. o- ^( Y  Y9 w- g如是图纸要求,那么去问一下设计人员。

网友:

磷化膜--磷化液的主成分-------------------磷化膜的主要组成---------------------外观 6 h, {- V" U5 I- X/ s' S% `锰系----Mn(H2PO4)2,Fe(H2PO4)2-----磷酸锰铁--灰至黑灰色结晶状 - D7 c+ C" d1 }4 K$ Y$ v# E-----膜重g/m2; R/ S! A" n' ]$ o j: F* `1 i8 ` -----1-60 4 U# V- N* j! J) X* Q! r4 H锰系磷化膜--(1.1-4.5g/m2)广泛用作涂装底层,(4.6-7.5g-m2)防腐蚀和冷加工减磨润滑层,(>7.5g/m2)用于防腐蚀、绝缘和冷加工减磨润滑层

网友:

给个配方出来大家好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