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8×1.5六角螺栓用哪种方法生产性价比好?

楼主(2007-02-05):
现有一个产品需用到M18×1.5六角螺栓,螺栓头部厚度为4,对边尺寸为22,螺纹部分长度为10,螺纹为M18×1.5,材料为35#钢,请教各位高手用何方法加工效率高,性价比会好一些.我现在考虑的是用红冲和冷墩加工这两种方法,是否有更好的加工工艺,批量为30-50千件.谢谢指教!

网友:

丝杆+螺母,焊接。

网友:

冷墩+滚丝

网友:

六角棒(型材)+车削+滚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