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调质前后力学性能相差多大?---[请教]

楼主(2007-02-05):
42CrMo材料500的试样调质后的屈服强度有460MPa,如果只锻造出来不正火也不调质,不知道会差多少?

楼主:

这么久没人回复?

网友:

42CrMo属于中淬透性调质钢,用来制造调质断面更大的锻件。
锻后热处理目的在于细化锻造过程中所造成的粗大晶检,消除加工硬化和残余应力,改善切削加工性能,防止在锻件内部产丝白点,保证获得所需的金属组织和机械性能,为最终热处理作好准备。
锻后热处理有完全退火、球化退火、正火或正火并高温回火,调质处理(中间或最后热处理)。
改善金属机械性能的途径有合金化、热处理、化学热处理、塑性变形。
塑性变形;锻压及其它形式压力加工方法能把金属压实、晶粒细化,使金属组织性所得引改善。
例如,同是45钢,在铸态、锻态以及冷拉成丝材等情况下,其极限强度分别为50、60、100。
不知楼主怎么逆向思维考虑问题的,为什么锻后不热处理??42CrMo属于合金化改善金属机械性能,来提高热处理性能,为什么不调质处理??
请楼主解答,让大伙开开眼界!!

楼主:

零件太长,这边没这么大的炉子。
我们做了一下试验,42CrMo锻后没热处理,Φ10的试棒,抗拉强度,一根试棒为805MPa,一根试棒为855MPa.没画曲线,屈服没数据.
查一下手册,25的试棒调质后的抗拉都有1080,相差蛮多啊.
不过这个数据已达到设计要求了.

网友:

既然此锻件可以不正火、调质。那么建议你直接用45#钢板,它的抗拉强度有570-710

网友(2007-10-07):
多大的炉子,怎不能开这奔驰,司机却衣裳褴褛吧!

网友(2008-09-26):
回复 楼主:

不调质,为什么用这么好的材料。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