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螺母参数调试(请教)

楼主(2007-02-05):
各位大侠,我遇到的问题具体如下,望各位赐教:

      在08AL和M5螺母(89-14265)焊接的过程中,老是出现焊接强度不达标的现象,

再就是焊接强度足够时又出现螺纹不好通过的现象;我已经连续调试了两天,总是不尽如人意,

$ w4 h$ R q

望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谢了!

楼主:

把08AL的料厚给忘记了,补充一下,料厚为1.0mm

网友:

楼主好!

我想从以下几点来考虑:
1、尽量减少焊接线能量的输入,规范小,焊点小;
2、由于AL的焊接变形就较大,点焊时电弧稍偏向螺母侧;
3、将螺母与螺杆组合后点焊,以减少螺母的变形量;
4,可增加焊点的数量,但需交错点焊。

请楼主看一下对你有无帮助?

楼主:

先谢谢黄大侠的指教,我可能是没说清楚,我目前使用的是
固定点焊机,焊接螺母是采用电阻焊的形式焊接的,就是
采用下电极固定,上电极施压来进行焊接的,螺母和零件的
通过陶瓷定位销定位,定位销和弹簧连接可以上下活动。
主要问题是参数的调节不好掌握,始终没调出合适的
焊接电流、焊接时间、焊接压力。
望各位多加指点。

网友:

多大的螺母?母材是什么材料?多厚?
螺母点焊中对强度影响最大的是电流和压力。电流越大,压力越小就越老(相对,此时飞溅也最多)。

楼主:

5楼的 孤客 你好,我把螺母的型号和母材都说了阿,你没看到上面的帖子吗?
需要说明的是M5螺母(89-14265)是日本的标准。
我觉得电流和压力都很重要,但是焊接时间也是很重要的,望指教。

网友:

楼主。我给你一组数据,你按此数据试作,试验结果告诉我,我再告诉你调整哪些参数,如何?
数据如下:初期加压时间(∞,后面时间相关同):30,通电时间一:8;通电电流一:7.8KA;通电电流二:7KA,保持时间:10;休止时间:30,加压力:0.2Mpa。其余参数均为0。
祝你好运!

楼主:

谢谢版主,我有点疑问,怎么没有焊接时间啊?难道保持时间就是焊接时间?
请问版主用的设备是哪儿的?能否告知一下?

楼主:

谢谢“7楼的”(不好意思),我有点疑问,怎么没有焊接时间啊?难道保持时间就是焊接时间?
请问版主用的设备是哪儿的?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

如果你那操作面板上是焊接时间而不是保持时间或维持时间。那你就按我所给的那保持时间输入试作吧!望把试验结果告知好吗?
我们用的有2台是从日本进口的,另外几台是深圳产的,如果你需要,直接和我邮件联络!

网友:

焊接M5的螺母,电极压力要下,如果电极压力大,在凸点还没有和母材形成熔核,凸点被压溃,这时焊接不再一起,即使大的电流,只能使螺母变形

网友:

楼主调试结果如何啊?怎么没下文了?

楼主(2007-03-30):

黔遵客及各位大侠,最近太忙了,没来得及回复,望见谅!
我的参数调试已经完成,只是因为螺母的问题才导致了焊接问题的出现
还想请教 黔遵客 大侠,点焊机上所谓的“冷却时间”具体是指什么?望不吝赐教

网友(2010-05-10):
相信11楼的朋友所说的,比较切合问题的原因,对于M5螺母凸焊,压力过大,时间与电流如何调节不能满足焊接强度的要求,“如果电极压力大,在凸点还没有和母材形成熔核,凸点被压溃,这时焊接不再一起,即使大的电流,只能使螺母变形。”

网友: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愚生受教了。我会继续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