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m的板冲18mm孔,冲头总断, 怎么解决

楼主(2007-02-05):
请教大虾, 这个产品是用16mm热轧板冲出来的, 16mm的板上面冲18mm的圆孔, 冲头总是断, 该怎么办啊

这个系列类似的产品要赶在春节前交给客户的.

网友:

改为钻不行吗?我们在10mm厚的热轧板上钻φ28的孔,也不慢。

网友:

支持2楼
孔冲出来符合要求吗?冲孔直径与板厚比太小了。

网友:

是挺不好干的,希望能详细的说说上下模直径尺寸和冲头各部分长度。

网友:

请问楼主冲头用的什么材料,是自己加工还是外协加工,若果是自己加工淬火过程请说一下。

网友:

这样修来,修去耽误时间,
可以做个钻模,把几个孔同时钻出也可保证位置度的要求

网友:

冲压既能保证质量,又能保证产量,何乐而不为 ?关键要看楼主冲头选材是否正确,淬火工艺是否正确。

网友(2007-03-14):

建议把冲头的导向结构加长,最好冲材时,导向板能押紧在板料上!导向板与冲头的配合间隙可尽小些!!!

网友:

在冲头外加一保持套,如设计合理,冲头材料和热处理正确,应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