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有哪些技术要求及检验项目?--[请教]

楼主(2007-02-06):
请问大家,砂轮有那些技术要求及检验项目.很急,偶在线等

网友:
Re: 砂轮问题

找行业标准啊。

网友:
Re: 砂轮问题

机械加工工艺手册上有。

网友(2007-03-19):
Re: 砂轮问题

砂轮有硬(黏度大的)和软, 颗粒粗和细,一般的磨削硬的用软砂轮,软的用硬的  有色金属也用软的,此外还要考虑接触面积  散热性能 等 具体可以参照机械加工工艺手册~~

网友:

五金手册里面有

网友:

查查工艺手册...记不到...很多

网友:

主要是粒度和材质

网友(2007-05-30):

机械手册里也是讲的不细

网友(2008-07-08):
我看过一本俄罗斯的书,有80-90页,专讲砂轮的。太详细了,我的水平根本看不懂,只能看画片了!
所谓硬度大家能检测吗?粒度是如和检测的?粗细、空隙……
关键是检测设备,一般企业好像没机会见到过(不要说用了)。
有几个企业打算进厂就检测砂轮的?但俄罗斯就要求进厂检测各项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