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等电气元件如何表示?

楼主(2007-02-06):
请教大侠们,变频器等电气元件,图示如何表示?

 Z8 |( b9 W

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名称、或上传均可),谢谢。

楼主:

还想问一下,转速传感器,转矩传感器作图时,是放在电机端还是放在负载端(中间连接联轴器)

网友:

楼主网友好!

画电路图时,如果遇到找不到相应符号的电器时,可用“黑箱”图框的方式画。
..................................................................................
所谓“黑箱”:就是指那些不能打开箱盖,又不能从外部观察内部状态的系统。
黑箱方法就是通过考察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关系认识系统功能的研究方法。
........................................................
画“变频器”,也可以用这种办法:画个框并画上输入出,框内写变频器。为便于
别人理解,最好在输入输出处画上相应的示意符号,如:输入部分画上电位器,
输出端画上频率波形……
//*************************************************
转速传感器,转矩传感器放在什么地方没有定式。视现场的情况而定。
万变不离原理。只要原理讲得通,即可。
还有就是传感器的安装上除了原理通得过外,在工艺上一定要合理。

syw   070207---18.43

网友:

Re: 变频器等电气元件如何表示?

网友(2009-05-18):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好····你有qq么···我和你现在的情况一样··我的毕业设计是转速 扭矩测量 用单片机c8051f020 实现计数   当然 配电柜里面要用到变频器,这样无极调速才可以检测转速是否精确。我qq 13897428  需要的话可以交流一下···我也正在话配电柜的电气设计原理图

网友:
一般的转速扭矩传感器:基本上放在 电机和负载的中间  ,我不知道你的传感器是什么型号的,你的传感器是否能同时检测转速和扭矩,如果可以 那么:   电机- 传感器- 负载    放在中间比较好。
如果是两个不同的传感器单独放置,那么就要看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