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铸件买什么加工中心好些?

楼主(2007-02-06):
加工中心是不是都是针对钢件产品、开模具方面的加工呢?对于铸件产品有什么特殊要求吗?谢谢!

网友:

主要加强防尘措施.

网友:

因为铸铁加工后的切屑主要是碎屑,所以对导轨、丝杠等处的防护必须加强,以防磨损太快

网友:

铸铁加工的特性铁屑主要是碎屑,粉末状,所以对导轨、丝杠等处的防护必须加强,以防磨损,,,,!~!!

网友:

我们公司的产品市是铸件,我门用的是森精机的加工中心,还不错,

网友:

主要是防铸铁屑和尘哦

网友:

直接买专用的机床就行了吗

网友:

要看是什么类型的零件,一般箱体类零件用卧加比较多,也有用立加的,但是比较少!

网友(2007-03-15):

请问如何联系楼主?!

网友(2007-06-06):

你最好买硬轨的机器.我有需要可以打我手机.13773136811.可以聊一下具体的技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