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变量泵放大电路板,故障---[求助]

楼主(2007-02-06):
Rexroth力士乐 放大电路板和模块样本 VT-5035-17B

哪位大虾知道此板多少钱?

故障现象:比例变量泵不随设定值变化,PLC输入到放大电路板正常,放大电路板笑脸对应绿灯不显示,板上红灯亮.已判断:放大电路板是好的,位移传感器线圈是好的,用手顶比例换向阀,斜盘角度能变化.

* h a

网友:

看来电路板到比例电磁铁无输出,是否断线?

楼主:

线未断,从线圈阻值可判断.

网友:

价格可能在15000左右。如需要,可联系电话 :021-52068685 。

网友:

从样本上看,板上红灯亮是断线。

楼主:

万分感谢4楼提供的样本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