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加工一灰铸铁的工件,出现鼓肚---[请教]

楼主(2007-02-06):
今天精加工一灰铸铁的工件,加工其100内孔,150的长,加工完出现了鼓肚的现象,两头小中间大,这是什么原因呢?用的是三爪卡盘,380转

网友:

你的问题说的不明白,
1、是精加工中出现还是粗加工中出现?
2、如果不是装夹问题可能是镗孔刀具的中心高有问题,在刀杆刚性不好的情况下会让刀
3、工件内孔前后硬度不均匀,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是 精加工中,高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想可能是材质的问题,除了材质还有什么应注意的问题吗?

网友:

使用跟刀架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刀具,可能是刀具前角太大,把车刀的前角磨小.

网友:

同意5楼看法.

网友:

把车刀的前角磨小.

楼主:

能具体的分析一下吗?也就是说形成的过程

网友(2009-07-17):
我遇到过,
1.改变刀的角度
2.有余量的前提下多挖一两刀

网友:
切削的进给量多了,让刀
可以考虑改变速度和进刀量

网友(2009-10-11):
三楼说的对,多数是材料问题。

网友:
将铸件退火处理,调整刀具刚度和角度(楼主没说偏差量是多少啊)

网友:
恩 前角 又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