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杆质量已知......我的理解或计算是否有误?---[图,请教]

楼主(2007-02-06):
如图所示,各杆质量已知,a杆与b杆长度相同,要求a杆以多大速度上升时可以带动整个杆组挑起,我的理解,ma*a> =ma*g+mb*g+mc*g+md*g,b杆与c杆的旋转产生的惯性力平衡,由此求出a杆的上升加速度.由la=lc+lb=c*sinm+b*sinm=2sinm*c,va=(2sinm*c/t)',aa=(2sinm*c/t)'',我的算法是不是错误?

楼主:

通过运动仿真,我可以得到起跳效果,也可以得到运动速度曲线和受力曲线,但是我依然想知道他的计算方式,在这里又引申出一个问题来,像我这样不懂计算的人利用软件可以得到所需的东西,是否说明计算不再重要了呢?现行的软件越来越傻瓜化,如果我们的工程师长时间的利用内置了算法的这些软件,若干年以后是否还会记得像三角函数这样的公式呢?可能我在钻牛角尖,或者杞人忧天,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有时候在其他论坛看到力学分析或者运动学分析时,大多数的人都会说用ansys或者adams分析一下啊,这么简单的东西都要上来问人家~~~~什么是简单?什么是复杂?如果真要让这些软件高手来说说软件内置的具体算法,他是否就能够讲的出来?

楼主:

是同意我1楼的算法,还是同意我2楼说的话?

网友:

红瓤地瓜 :
你说的不无道理。我们在利用高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使得我们对于勾股玄定理都似曾相识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不妨大侠们出一些题目,我们用原始的公式算法计算,以恢复似乎已经淡忘的知识。

网友:

先来一个题目:
已知钢管外径26.8,壁厚2.5,求弯曲的最小力矩?

网友:

1楼:
应该在图上说明约束,“挑起”是什么意思?应该用规范的语言来把题目说清楚,不能让读者去猜。
6楼:先根据材料确定屈服应力σs,再查表求管的抗弯截面模量I,力矩M=I×σs

楼主:

不是挑起,是跳起~惭愧`

网友:

跳起 是不是要把系统的加速度考虑进去哦

楼主:

就是利用加速度产生的惯性力跳起~,楼上说说你的计算方法

楼主:

s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