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是如何减压的?---[请教]

楼主(2007-02-06):
减压阀如何减压的?

减压阀应该是保持出口压力不变的,当出口压力高于减压阀设定值,阀口关小,流量减小,这时压力减小,直到出口压力减到调定压力为止。
但我有我有两个问题不太明白,想请教:
1.压力如何减小的?减压阀阀口关小,应该是流量减小,,流量和压力应该是没关系的呀?

 O6 b: W) Z

2.减压阀应该是滑阀结构,它阀口是不是逐渐减小,但不会关死?

网友:

减压阀将出口压力与弹簧力比较,当出口压力高于减压阀设定值,阀口关小,此时阀口局部损失增大,使出口压力下降以维持恒定,反之亦然。它是压力敏感元件,非流量控制元件。减压阀之所以能减压,是以外泻流量为代价的,所以不会关死。当然如有其它回路与减压阀并联,则另当别论。

网友:

1)首先,看来讨论的对象是所谓的二通定值减压阀,就是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的减压阀。不管是直动式还是先导式,其基本原则还是一样的。
2)就以直动式为例,减压阀工作原理中有一条比较明确的游戏规则是,输出口的压力一定要反馈回来作用在阀芯上,与输入的弹簧力(先导式为先导液桥的输出压力)进行比较,从而决定阀芯位置。
3)一般减压阀的阀口是常开的,也就是当减压阀与负载相连的出口压力比较低(低于调定值)时,在调压弹簧力作用下,阀口一般是开到最大位置,流量基本无阻挡的流向负载。当负载压力升高到(并略微超过)调定值时,出口压力作用在阀芯上的反馈力克服弹簧力,使阀芯谈起向关闭阀口的方向运动。这个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如果减压阀出口的执行器(液压缸)是去压紧一个工件或推住一个不继续运动的重物,也就是负载不再需要流量时,反馈力就将阀口关闭。从阀口到压住负载的液压缸容腔,是一个封闭容腔。如果时间长了,由于泄漏,容腔压力降低到一定程度,阀芯受力平衡中反馈力明显小于输入弹簧力,则阀芯下移走过遮盖量后使阀口略微打开,补充一点压力油进去,直到容腔压力恢复到调定值,阀口重新关闭。
  第二,如果出口压力达到调定值,但还需要继续推动负载前进,则减压阀口不能关闭有一定的开口量,系统继续通过减压阀向负载供油。这时从阀口到负载液压缸这个动态封闭容腔中,原则上经过阀口进去的流量,要等于液压缸活塞前进对应当流量,压力才会等于调定值。如果负载轻了,阀口回自动开大。负载如果超过调定值对应的数值,负载将停止运动。
4) 从上面的讨论可见:在没有达到调定值之前,阀口全开。只有达到调定值而负载又不需要继续供油时(多数应用情况),阀口关闭。这个开与关,是由阀芯受力(输入弹簧力与反馈液压力)平衡条件决定。在达到调定值而系统需要继续供油时,阀口不能关闭,因为受力平衡中,反馈力达不到输入力(只要阀口流量小于液压缸活塞前进需要的流量,出口压力就低于调定值) 。
5)如果由于负载的反向运动造成出口压力高于调定值,二通减压阀是无能为力的,这就促使三通减压阀的出现。对于二通减压阀常采用装反向装单向阀来解决这个反向高压问题,说着液压系统快速性要求的不断提高,这个措施日益现出其弊端。主要是反向高压速度很快,大流量单向阀阀芯质量较大,快速性跟不上,尚未打开时反向压力峰已经造成设备的损坏。为此,VICKERS手调减压阀已经在主阀芯心部加装了快速动作小阀芯。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进一步直接回答楼主的问题:
一、由于输出压力一定要反馈到阀芯上来,用以与作为输入信号的弹簧力进行比较,所以,当出口压力未达到调定值时,阀口没有关小,没有减压作用。而当出口压力达到(应该略超过)调定值时阀芯迅速朝阀口关闭方向运动,直至关闭阀口(假定负载不再需要流量)。如果负载还继续需要流量,则减压阀出口就是减压节流口,出口压力原则上就等于调定值。至于流过多少流量,由阀口前后压差(阀后是定值)和阀口开度决定。
二、如前所说,区分负载是否还继续需要负载决定阀口在达到调定值后是关闭,还是有适当开度。

网友:

3楼回答的比较精彩,我随对减压阀有所认识,看了你的回答,我受益非浅

网友:

期待3楼继续发这样的好文章。

网友(2007-03-16):

十分感谢abcxy 的好文章。

网友(2011-07-03):
3楼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
顶3楼大虾的好文章。。。。。。

网友:
就是调节回油油量啊             回的少了  压力就高了  回的多了 压力就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人

网友:
  3楼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