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粘金属材料有哪些?---[请教]

楼主(2007-02-06):
请问谁知道抗粘金属材料有那些?谢谢!

网友:

向着太阳 网友好!

1?:用在什么地方?
2?: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抗粘方面的性能?
3?:是在什么环境温度下的抗粘性能?
麻烦你再多介绍一些情况。

syw  070207---01.23

楼主:

用与承受反复的拉压,温度300左右,用与轧钢导板

网友:

碳化钨

网友:

抗粘金属是一个不明确的词,不知什么意思。轧钢的导板有多种,从铸铁到合金铸钢都有,寿命较高的是高镍铬合金导板,大约能轧7000吨/付。
碳化钨不是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