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高速启动时报警

楼主(2007-02-06):
我公司840d主轴高速启动时,高速(三角)的接触器不能闭合,测得接触器线圈电压有25伏的啊,可是就吸不上,一顶又吸进了,它与低速(星型)有电气互锁,也有机械互锁,请问各位可能是啥原因?接触器已换过好几次了,也互换过的,在其他位置都好的

网友:

瞬间电压不够吧?你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测的25啊